中线断开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2013-11-29):
     在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中,一个A相负载和B相负载各为20欧,C相负载为10欧,当A相负载处于开路状态,而中线又由于某种原因断开了,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很想知道负载时什么??

网友B:
如果是灯泡的话 ,有可能灯泡不亮或灯泡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负载时什么??

这个负载是阻性负载。

网友C:
两个负载串联连接。

网友D:
电工的层次也就如此了。。整天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

网友E:
   D 线断开就是两个负载串联连接在 线电压上的电源,如低电压设备后果很是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的层次也就如此了。。整天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

    你是做学问的层次???是专家的层次???那就抖落一下你的学问给大家看看,看你的学问到底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