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系统中防止雷电袭击的基本措施

楼主(2013-11-29):
       随着雨季的到来,视频监控系统防止雷电袭击又被提上日程。为了对视频监控系统采取有效的防雷保护措施,保障监控系统正常可靠的运行,我们首先应准确了解视频监控系统的组成以及雷击损害的原因,从而选用合适的防雷保护装置,研究和探讨信号、电源线路的合理布放。为提高视频监控系统抗雷电袭击的能力,优化系统的整体防雷水平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1、视频监控系统的组成及雷击损害的原因
  (1)、视频监控系统的组成一般由以下三部分
  Ⅰ.前端部分:主要由摄像机、镜头、云台、防护罩、支架、解码器等组成。
  Ⅱ.传输部分;使用电缆、光纤采取架空、地埋或沿墙敷设等方式传输视频、音频或控制信号等。
  Ⅲ.终端部分:主要由画面分割器、监视器、控制设备、录像存储设备等组成。
  (2)、视频监控系统遭受雷击损害的主要原因
  Ⅰ.直击雷:雷电直接击在露天的摄像机上造成设备损坏或雷电直接击在架空线缆上造成线缆损毁。这种雷击方式造成的破坏最严重,但出现机率比较小。
  Ⅱ.感应雷:又称二次雷,它分为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当附近区域有雷击闪落时,在雷击落实通道周围会产生强大的瞬变电磁场。处在电磁场中的监控设备和传输线路会感应出较大的电动势,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当有带电的雷云出现时,在雷云下面的建筑物和传输线路上会感应出与雷云相反的电荷,这种现象叫静电感应。感应雷造成的设备损坏没有直击雷造成的破坏大,但出现的机率十分高,约占现代雷击事故的80%以上。
  Ⅲ.雷电侵入波:监控系统的电源线、信号传输线或进入监控室的其它金属线缆遭到雷击或被雷电感应时,雷电波沿这些金属导线/导体侵入设备,导致高电位差使设备损坏。
  2、视频监控系统的基本防雷措施
  (1)、前端设备的防雷:前端设备有室外和室内两种分布方式,室内分布的一般不会受到直击雷击,但需考虑防止雷电过电压对设备的侵害,而室外的设备则同时需考虑防止直击雷击。
  前端设备如摄像头等应置于避雷针有效保护范围之内。对于已经处于其它避雷针或高层建筑原有避雷系统保护范围之内的前端设备,一般可以不再另行考虑直击雷防护;对于未处于任何接避雷系统保护范围之内的前端设备,则均应考虑直击雷防护问题。
  (2)、传输线路的防雷:监控系统多半以上的雷害事故都是因为与系统相连的线路上感应的雷电侵入波过电压造成的。因此,做好与系统相连的线路防护是整体防雷中不容忽视的一环。视频监控系统主要是传输信号线和电源线。
  最安全的布线方式应采取全程穿金属管埋地敷设,同时注意,金属管两端务必做有效接地。摄像机的电源一般使用AC220V或DC12V。摄像机由直流变压器供电的,单相电源避雷器应串联或并联在直流变压器前端,如直流电源传输距离大于15米,则摄像机、光端机最好串接浪涌保护器,并直接接地。
  (3)、终端设备的防雷:监控室防雷是监控系统防雷的核心,应从直击雷防护、雷电侵入波、等电位连接、电涌保护多方面进行。
  监控室主要设备包括监控中心电脑、视频矩阵、硬盘录像机、对讲系统以及监控室电源等。监控系统设备机房位置应选择在LPZ最高级区和避免设在建筑物的顶三层内;当建筑物天面部分的避雷网格尺寸不符合系统抗干扰的要求时,应在天面加装屏蔽层。使用非屏蔽电缆,入户前应穿金属管并埋入地中水平距离10米以上。如受条件限制无法穿金属管埋地入户,则应加长入户屏蔽管或栈桥长度,金属管或栈桥的两端以及在雷电防护区交界处要做等电位连接和接地。监控系统设备为金属外壳时,应用最短的导线将其与等电位连接带连接。如是非金属外壳,当设备所在建筑物屏蔽未达到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要求时,应加装金属网或其它屏蔽体对设备屏蔽,金属网应与等电位连接带进行等电位连接。计算机、通信、监控机房的设备应与建筑物外墙保护1米左右距离。以防止大楼遭到直击雷时沿外墙泄流入地的引下线周围产生较强的电磁场而损坏微电子设备。

网友A:
在应用中很少考虑这个 ,但存在安全隐患。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