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电中的传感器种类

楼主(2013-11-30):
咱们家中使用的小家电上的温度传感器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网友A:
大多数是热电阻的多,热电阻经济实惠!

网友B:
热敏电阻比较多。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接入PLC的模拟量输入单元,通过PLC来控制它,我近来发现我家的豆浆机按即定的模式动作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想把它内部单片机的全部功能转移到PLC中执行,以达到我的要求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是热电阻的多,热电阻经济实惠!

是不是所有的热电阻都是0-10伏对应0-100摄氏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比较多。                   ...

是不是所有的热电阻都是0-10伏对应0-100摄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