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路感应电问题

楼主(2013-11-30):
公司原先控制线路为KYJV7*1.5,无屏蔽层,共有70条,电缆槽敷设,控制台与电盘距离100米,七芯线有3芯接按钮,2芯为信号灯,2芯为电流表,控制台全拆下,从电盘任意1芯接入电源,其它6芯都有感应电压110V-170V,这是咋回事?咋样能解决感应电压问题?请教,急!

网友A:
是220V/380V吗?你可以先测一下每根线的绝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20V/380V吗?你可以先测一下每根线的绝缘电阻

380V,线与线绝缘电阻用500的摇表测过,很大的,对地也没有问题

网友B:
接入的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你的是否有大功率的变频器之类?

输入电源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