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解6SE70的整流器与逆变器 K型的

楼主(2013-11-30):
如何拆解6SE70的整流器与逆变器 K型的

由于领导要求,这一次需要自己动手清理检测变频器(算是维保吧),可是一次也没拆过,找了些关于西门子出的维修资料,也有大概介绍,可是看着逆变器的正面还是发愁,明儿就要开始做了,仍然是毫无头绪,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拆起,那位大大给稍微提点一下,好不,这里十分感谢啦

楼主:
原来电容模块组是像刀闸一样插在里面的直流铜排中的,在拆开三个紧固螺丝后可从左侧使劲拉开,哎,琢磨了很久,上面的风扇模块只有右边有一个定位螺丝,拧开后就可以拉出来了,
就是整流部分比较难动了,只是把后面的透明隔离板拆了(把原有的铆钉给钻下来了),然后用吹风机吹扫了一下,感觉内部铜排、熔断、散热片、可控硅的相互连接比较繁琐,一旦要完全拆散就不是短时间能复原的了,当时想拆掉前面的电路板,最终放弃,后面连接的线太多,主要是由于右侧有六根线插在板子上卡的相当结实,后面又有很多的扎带扎着,实在是不想费劲了,也就用布挡上了电路板部分,然后就使劲的吹了
后来装好了测了一下输入三相对正负直流的数据,当时直接用了二极管档(哈哈),有一相出现正反测都是1.2V左右,另外两相倒是超出了二极管档的最大值(好像最大是2.7v吧,我忘了),想了想感觉不对,好像测可控硅不是用二极管档,又用电阻档测量了一下,三相输入对直流正反分别是 无穷大、22k、2.5k,回来查询资料后说仍然可以使用,只是由于使用时间的关系导致可控硅阴阳电阻值的减小,当时在现场时脑门上都是冷汗啊,照片是发不上来了,有见过的帮我把把关,没见过的当听个新鲜,嘿嘿,可能有点乱,体谅一下啊

楼主:
缓冲模块 PS电源板  IVI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