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 MAP SERV做绝对定位

楼主(2013-11-30):
用S7200 MAP SERV做绝对定位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一个圆盘由松下的伺服控制转动,用MAP SERV控制,圆盘有刻度标明,工艺要求在0,120,240分别停几秒做其他动作,如此循环。这种要求,怕其他原因可能导致累计误差,所以用绝对定位Q0_0_MoveAbsolute库,我试验的时候先寻零,I0.0上升沿开始减速,但是之后的下降沿并没有停下来,而是这个寻零速度继续转,再一次经过零点(下降沿)才停,第一次下降沿没停估计可能是零点接近开关所检测间隙比较小(上升沿和下降沿间隔太短),然后开始绝对定位目标位置90度,转了90度没问题,目标位置再给90度,执行Q0_0_MoveAbsolute不动正常,然后再给目标位置0度,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反向转90度,但是实际情况是继续往前转到135度左右的位置,就是这里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动作了,劳烦各位指点

网友A(2014-11-20):
方向定义反了,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