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到的“怪事”——自复位按钮按下真的是一直接通的吗?

楼主(2013-11-30):
昨晚写了一个逻辑,使用自制的按键板输入信号测试有“问题”,但是分析逻辑后觉得没有错,改动几次也没有解决,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找到了问题所在。

逻辑要求:

  1. 2个输入信号对应2个中间量输出,上升沿置位,下降沿复位。

  2. 如果2组输入信号都有(当然输入有个先后顺序,PLC同一扫描周期内不可能同时检测到2个信号同时输入),后输入的那个信号闭锁前面输入信号的输出,即就是复位前面的那个置位信号。

看程序梯形图:

采用上图万能板上焊接的纽扣按钮测试,单独按下X21,M215置位,松手,M215复位;按下X22,M225置位,松手,M225复位,没有问题。按下X21,M215置位,这时再按下X22,M225置位的同时M215复位,也没有问题。

可是反着来测试,先按下X22,M225置位,这时再按下X21,M215置位的同时M225不能复位,与预期逻辑不符,问题出在哪里?百思不得其解。

问题最终解决了,答案就在帖子里。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发表见解。

网友A:
按下X21,M215置位,这时再按下X22,M225置位的同时M215复位,也没有问题。

按下x21松开不松开,要是步松开会认为一致有上升沿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X21,M215置位,这时再按下X22,M225置...

 逻辑要求有2:

要求1单独分别按下(因为万能板上焊接的纽扣按钮属于自复位按钮,所以一直按着)/松开,置位/复位没有问题

要求2是2个输入信号先后同时有,这时先有X21,后有X22,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先有X22后有X21逻辑就会出现问题,如前所述。

表面看X21置位、复位在X22之前,好像与扫描顺序有关,但是尝试修改了几次都无效,后来无意之中换成自锁按钮测试逻辑,正常。

我就纳闷了,难道万能板上焊接的纽扣按钮在一直按下时不能很可靠地持续接通?

网友B:
死了好多脑细胞,没问题啊~楼主求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按下X21,M215置位,...

第一行和第二行位置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了好多脑细胞,没问题啊~楼主求正解

 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了,让大家这么费心找原因。这个问题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关心!

昨天请了公司2大硬件高手找问题原因,结果找到的原因令人大跌眼镜。如图(图片是早期拍的,目前我只使用了DVP24ES和DVP48EH3两个PLC):

万能板上纽扣按钮的信号DC24V电源是从DVP24ES取的,这个DC24V信号进入了DVP48EH3(程序在DVP48EH3里面),而DVP48EH3输入信号的信号地(S/S)取的是它自己的24G,二个PLC两个电源地没有连在一起,按理说这样的接线方式万能板上的信号是绝对进不了DVP48EH3里面,但是监控DVP48EH3却看到了输入信号(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两个PLC有通讯口线连接),只不过这个信号不“可靠”,测试出现了错误。
产生错误后(因为那个监控逻辑错误比较特殊),我第一反应就是逻辑有问题,但是改来改去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怀疑万能板上的纽扣按钮有问题,着急用了两只自锁按钮接在了DVP48EH3输入端,因为这两个按钮以及后来反复测试的各种按钮均直接接在DVP48EH3上,不存在电源不共地问题,所以测试逻辑正常,就这样我就1000%认为是板子上那个纽扣按钮按下后导通可靠性有问题。

带着再次确认的态度请教了硬件高手,他们也觉得奇怪,用示波器测试2种按钮按下后的导通波形,也没有发现异常,于是一个个更换代替找原因,最终定位在直接接在DVP48EH3上不论用哪种按钮就正常,但是接在万能板上,不论用哪种按钮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排除按钮问题,最终定位是电源不共地问题。用一根导线将2台PLC的S/S连接在一起,问题解决。

楼主:
为了更好理解,画了一张图,。

画出接线图,简单分析,只接1(绿色)部分线,按下K1、K2,输入信号是绝对进入不了DVP48EH3。

之所以出现DVP48EH3接收到了信号,是由于当时2台PLC的COM2口有RS485连接线,导致了按下K1、K2后DVP48EH接收到了输入信号,只是输入信号不共地,不可靠。

2(红色)处接线直接接到了DVP48EH3输入回路里面,所以输入信号可靠性没有任何问题。

将2台PLC的24G端子用导线连接起来(上图圈3处),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网友B:
不太了解台达,

你说的是不是二台PLC的24V零线和回路的公共端没有短接,然后产生了电位差?

晚上回去结合手边的台达来好好研究一下

顶起!

网友B:
是不是这样?

DVP-24ES简单的看成电源模块。

24V正从DVP-24ES出来进入万能板,然后进过按钮出来到DVP48,到了DVP48后,却中止了,没有回到DVP-24ES上?

但是中见由于某些原因导通了,所以看到了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DVP-24ES简单的看成电源模块。24V...

 是。

网友C:
24G是内部参考点,COM端会有过压抑制元件到参考点。

但是S/S与24G之间是电气上隔离了的,既然输入有动作,如果以标准5mA计算,24V/5mA=4.8k。即使以1mA来计算,24/1=24k。也就是S/S与24G之间电阻低于24k才会出现这种可能的情况。

48EH3的S/S与24G也应该是隔离的,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另有原因。请楼组测试48EH3的S/S与24G之间的电阻值。

网友D:
PLC 输入无论是共源还是共地类型的,都要连成回路才行呀。哈哈

网友D:
你这是典型的外用电源没有形成回路,被一个不可靠地通讯线接地欺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典型的外用电源没有形成回路,被一个不可靠地通讯线...

 是啊!关键是不注意查接线,这个故障很具有欺骗性、也很隐蔽。

网友E(2014-02-21):
关键在于哪有这样供电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