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设置

楼主(2013-11-30):
我单位用GEC2000系列仪表控制8组电容器的投切来改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控制在0.95左右,功率因数上限设置为0.98,下限0.92。问题是经常只工作第一组电容器。能否让别的电容器组也投入工作?还有能否将功率因数上下限设置得更高?

网友A:
这个是你们的电容器分组不是特别合理,适当降低每组电容器的容量就可以让其余各组电容器也参与运行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步进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步进设置

 可以让8组电容器轮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