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如何设置300plc的pid参数

楼主(2013-11-30):
    在wincc中有三个输入输出域分别连接pid的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

            比例系数已经连接上啦,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连接两个时间。 希望大家帮帮忙,小弟在此感谢啦。

 如果能有步骤再好不过啦。

网友A:
WinCC中新建32位浮点变量, 调整格式选 FloatToUnsignedDWord. 地址选中PLC中#TIME变量地址。

注意浮点变量是以ms为单位的时间值. 如需以s位单位, 线性标定里, 修改量程 使倍数为1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