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传感器与PLC连接

楼主(2013-11-30):
小女子菜鸟一个,请大家多多包涵,我想请教各位:一个为485信号输出方式的传感器、一台威轮触摸屏、一台变频器,均是以RS485通讯方式与三菱PLC通讯,请问怎样连接到PLC上,只需要一块FX2N-485-BD吗?如果是多个485信号输出的传感器将数据传给PLC,怎样连接,需要FX2N-485-BD几块,或者FX2N-485ADP?非常感谢!!

网友A:
三菱的FX-2N本体上只有一个接口啊,好像是RS232.

我有一种方案,不过很麻烦

首先触摸屏的232接口与PLC相连,触摸屏做上位机,其次你的变频器和传感器都可以接入触摸屏,我我就干过把其中一台触摸屏的数据采集到触摸屏上,然后写到另外一台PLC上。

这个方案只能是锻炼一下自己,实际还是建议用FX的通讯拓展吧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用485功能扩展板,但是,不知道怎样将变频器、传感器、触摸屏接到一块485功能扩展板上,还是要用几块扩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