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电机负载的参数

楼主(2013-11-30):
最近在调试一台抛光机,抛光轮由5.5千瓦的异步电机驱动。需要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采集抛光轮的负载(由于抛光轮越抛回越小,需要采集抛光轮电机的负载情况以决定是否控制抛光头XYZ轴伺服电机补偿(有点像数控系统的刀补)。原来的方案是采集变频器的模拟量(改模拟量设置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03-18设置为3)但是发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很不稳定,飘动的比较厉害,不知道还有什么参数能反映出电机的负载情况。

网友A:
推动抛光轮的气缸上面装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的值经过PLC再去控制气压恒定,就可以稳定电机的电流

网友B:
对抛光机系统不太熟悉,不知道变频器内置的PID参数对你是否有帮助,如果需要变频器方面的帮助,可给我留言

网友B:
可以一起探讨,共同学习

网友C(2014-11-18):
采集电机电流,或者感应电流,设置感应范围,去除波动

网友D:
你应该过虑掉一些不稳定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