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3-11-30):
请问各位大大,我一电工想学学自动化,想学西门子PLC,从什么地方学起。。。谢谢各位!

网友A:
我自己的路:200-触摸屏-300

当然200的唯一不足是不能仿真。。。需要有硬件才行,不过花血本高抬二手的或者去废旧机器上拆个来接线学习,是再好不过了

网友B:
为什么要学西门子的呢

PLC都一样,选个国产的也不错的。

网友C:
从200开始,先看200编程手册,然后练习基本的程序段,有硬件的话自己慢慢试,没有的话用200仿真软件仿真,不过仿真只支持基本位指令,初学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200开始,先看200编程手册,然后练习基本的程序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路:200-触摸屏-300当然200的唯一不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