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傍磁电机,出线五根线另外两根是什么

楼主(2013-11-30):
小弟新手,今天修一个吊沙机,出线五根线,中心线,主绕组,副绕组.另外两根因该是个电磁线圈的线,请高手给讲解下,怎么接线.电机原理,正反转开关怎么接

网友A:
是不是3根是电机线,另外两根是电磁刹车线圈,控制柜里的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当接触器吸合,电磁刹车打开,电机运行,电机停止,电磁刹车制动。具体没看见,只是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B:
3跟粗线是电机的电源线,另外两个细一些的线是电磁刹车的线

网友C:
3跟粗线是电机的电源线,另外两个细一些的线是电磁刹车的线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