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高速计数器C251问题

楼主(2013-11-30):
RT 请问如何把高速计数器的数值传送到寄存器上面?我要把数值做在文本显示器上面,来控制显示距离。有懂这方面知识的高手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D10就是C251的计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0就是C251的计数值

 是啊!就是直接MOV C*** D***就行。

网友C:
应该是D10和D11中,因为你是32的操作。

这个只是编码器的脉冲数,具体行程需要通过编码器一周的脉冲数、机械变速速比、螺距等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