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视频滚动

楼主(2013-11-30):
各位高手:我们这里的监控视频有画面有一个黑条在上面滚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显示屏换了呀? 更换 显示器 看看

楼主:
我敢肯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我这里的监控探头有32个,其中几个是这样的,换到别的端口上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