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时间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3-11-30):
为什么t1会不断反复计数?????? 我是菜鸟,谢谢 嘻嘻!

网友A:
因为触点T0一直通着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程序意思。

从你程序来看, 这个 T 0 和 T 1 本来组成的就是一个闪烁程序输出。

网友C:
T0一直接通,变成T1控制Y020,即每隔10S Y020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