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B07S411屏幕于软件图不成比例

楼主(2013-12-01):
HMIB07S411屏幕在软件制作完成,下载到屏幕高度被压缩,圆形指示灯变成了椭圆。应该怎样调整?

网友A:
右面的“属性表视窗”,调整元件的宽、高。

楼主:
在软件上编辑是正常的,离线模拟也正常。就是下载到触摸屏后被压缩。触摸屏可以修改分辨率吗?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