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可以控制6轴吗,不联动

楼主(2013-12-01):
现在这边有个3连体机器,设备都是一样的,每台有两个伺服,现想改成一个PLC控制,查资料FBS有6个200K脉冲输出(国内官网),请问这样引用后稳定性怎样,可以带3个屏吗?谢谢

楼主:
FBs-32MC◇Δ–◎   20点24VDC数位输入(6点高速200KHz,2点中速20KHz,8点中速总和5KHz);12点继电器或电晶体输出(6点高速200KHz,2点中速20KHz);一个RS232或USB通讯埠(最大可扩充至5个);内含万年历;着脱端子台

网友A:
6点只能控制3轴。6轴可以两台PLC做CUP LINK

楼主:
不用差动模式,使用脉冲和方向控制可以吗?从数据看可以,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B:
6点并非6轴,2点为1轴。每台PLC最高只能4轴同动!4轴以上必须联机。

楼主:
谢谢,那还是用3个PLC算了

网友C:
6点只能控制3轴。6轴可以两台PLC做高速联机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看看

网友D:
貌似现在永宏的FBS-44MNT最多的4轴。8点高速输出控制4轴

网友E:
6轴对应是12个点呢,两台高速联机吧;带三个屏是问题滴。

网友D:
如果不太信任PLC本体上的通讯口,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

一个屏做上位机,COM1和PLC通讯,采集数据。COM2和其他屏走485通讯。也就是很多屏的手册或者教程里面的一机多屏应用。

网友F(2014-02-07):
两台PLC高速联机,主机多个通讯板和通讯模块带3个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6轴对应是12个点呢,两台高速联机吧;带三个屏是问题滴。

 赞一个!

网友H(2014-05-14):
引用 楼主:
FBs-32MC◇Δ–◎   20点24VDC数位输入...

 那高速的是不是就是排在前面的输出端子啊,比如说有6点高速200KHz的是不是就是Y0~Y5,2点中速就是Y6、Y7了,又比如说4点高速200KHz的是不是就是Y0~Y3,4点中速就是Y4~Y7了,还是说对于每个型号的PLC都是有具体输出点说明的,谢谢!

网友I(2014-06-16):
需要两台PLC+高速通讯

网友J:
必须可以的,用高速联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6轴对应是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