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机器人操作屏有报警

楼主(2013-12-01):
   才上不久的 ABB 6640 的机器人工作正常,可是有时会出一些你想也想不到 的错误,这是为什么?比如在报警时故障的返回线路如何处理定义呀?

  还有 ABB 机器人自带的操作屏上的这个速度为什么不能加到 100%,一加就报警,这个速度是什么速度?

   还有就是 屏在有很多的 转角路径故障 是什么报警,什么原因引起的,可是 ABB 机器人到是现在工作正常。

楼主:
  没有 机器人 的坛友在吗 ?

这个速度是控制什么?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IRB2400做汽车密封胶喷胶的机器人,也报这个故障,但是不是全部车型都报,怀疑和运行轨迹有关系,但是从来没故障。

网友B:
第一张图:的那个增减速度倍率控制的是示教的时候机器人行走的速度。

第二张图:转角路径故障  有可能是一个点(P1)到P(2)遇到机械死点了。。。建议在这两个点之间多加几个过度点。。。

网友B:
这样的点注解、IO注解有点奇葩。。。

不过最好是自己容易看明白的方式

网友C(2014-03-13):
运动轨迹有问题,把报警那段程序重编一下!!

网友D(2014-06-19):
应该是机器人的运行轨迹,一般不影响动作

网友E(2016-03-16):
谢谢楼主,这下了解了啊!!!!!!!!!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运动结束后,Z值直接改为fine,即可

网友F(2019-10-22):
参见这个片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2DIOKQ9j8u75dDpwxr9e3A

机器人要能实现转弯圆滑,即使用z50等参数,需要机器人在运行时,预读后续运动代码,才能提早做成机器人转弯的提前效果。

若该运动语句使用了z50,后续没有运动语句,则会提示转弯路径故障,注意:只是提示,不是报错,所以不影响机器人使用。

若不想看到这提醒 ,可以参考上述文章,在控制面板-配置-主题-motion的motion planner里修改Remove corner path warning 为yes

我是云栖人,ABB机器人实战技巧 作者

网友G(2020-09-28):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G(2020-10-29):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