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13-12-01):
自己做的一个小玩意,试了两天了都没通讯上,一下是测试程序变频器已经设置了modbus协议,已经端口初始化和plc端口设置一样了,设置完已经断电重启过了,变频器已显示NET模式了,启动和频率设置成通讯使能了,plc依然报错超时????谁能给点指导呢?谢了

网友A:
你将S7-200的九针孔的3(即485的B)接变频器的九针孔上的485的A信号,8我都不说了,如果不明白联系我,我前些天刚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S7-200的九针孔的3(即485的B)接变频器的...

 大神:变频器是rj-45的接口,35接A,46接B了(plc端用的总线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S7-200的九针孔的3(即485的B)接变频器的...

 大神啊   太感谢啦,终于搞定啦 我要是女的今晚必须睡你(哈哈 开个玩笑),真的太谢谢你了,有点太另类了,为毛不是AA相并BB相并呢,,,郁闷

网友A:
呵呵,可能是西方人跟东方人的思维差异吧,加油啊,相互学习。。。

网友B(2017-02-26):
厉害啊,学习了,最近也在做

网友B:
设定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将S7-200的九针孔...

网友C:
 PLC通过modbus RTU 主站协议与多个变频器通信,由于485 modbus 通信方式是 主站排队轮询的方式,如:主站问变频器1,变频器1应答,主站收到变频器1应答,主站问变频器2,变频器2应答,主站收到变频器2应答….,如果变频器很多,RS485的实时性就会很差

网友D(2017-08-15):
进来学习学习各位大神

网友E(2018-06-26):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

网友F(2019-11-2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将S7-200的九针孔的3(即485的B)接变频器的... 内容的回复! 大神啊   太感谢啦,终于搞定啦 我要是女的今晚必须睡你(哈哈 开个玩笑),真的太谢谢你了,有点太另类了,为毛不是AA相并BB相并呢,,,郁闷

怎么通讯上的,我现试了两天也沒通讯上三菱D700的变频

网友G: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H(2020-03-11):
我想好好学习·我不想坐着

网友I(2020-06-2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烧糊了的水  你将S7-200的九针孔...

楼主有点高兴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