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连接opc

楼主(2013-12-01):
    s7-300PLC如何连接到OPC 上,有具体步骤就更好啦。谢谢给为大师。

网友A:
你好

  PLC和计算机之间是以太网连接吧;

  OPC只是一个中间桥梁;

  看了一下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OPC服务器与S7-PLC S7连接的建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6914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