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25期 如何实现简单的控制屏项目分屏?

楼主(2013-12-01):
软件版擂台赛第25期  如何实现简单的控制屏项目分屏?

  在不使用分屏器的情况下,通过 组态软件在项目中的设置,实现简单的分屏操作。两台显示器分别显示不同的  画面,独自操作,互不影响。

获奖评选条件:结合使用经验,软件使用定义给予详细的描述和解释。文件具备较强的操作性。

要求:使用文字,图形均可。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实例应给出软件名称,平台和配置文件。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自动化软件及描述品牌不限。

提示: 原创备受支持!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10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12月15日。公布获奖结果为12月16日前。

因参与数量不足。延迟结贴至2014年1月2日。特此通知!

网友A:
开始以为是两台触摸屏连接一个控制器,当时不明白这个还需要设置什么,地址不一样怎么会操作上相互影响?带着这种疑惑于是对出题的兄弟不禁心生鄙视。

后来这事总萦绕心头,认为没有这么简单。经过度娘的指点,发现果然自己是井底之蛙。自己是没有本事去做这个了,将现在比较多的一个版本转过来给大家分享。

也同时消除一些和自己有一样疑惑的兄弟。不求奖励,只想说明自己真的.......

试验时所用硬件及软件环境:
        1         WIN7 操作系统
        2         WinCC V7.2  +  update3
        3          PC 机,支持连接两台显示器的显卡,除了本机显示器外,外加一台带有 DVI 接口的显示器。
设置步骤 :
        1 通过 DVI电缆连接第二台显示器。
        2  PC 机中扩展桌面设置:
            显示器 1 分辨率1920 X 1048
            显示器 2 分辨率 1280 X 1024

图1 桌面扩展设置---主机上设置两台显示器

3  打开 WinCC V7.2 软件,创建一个 WinCC 项目,创建 NewPdl1 作为初始画面,创建画面 2(NewPdl2),创建画面 3(NewPdl3)。初始画面中放置两个画面窗口控件,画面窗口1(Picture Window1),画面窗口 2 (Picture Window2)

                                                      图 02. 放置画面窗口

设置主画面 NewPdl1 的属性,可以隐藏主画面:

                             图 03. 主画面 NewPdl1 的属性设置

设置画面窗口 1(Picture Window1)属性,调整大小

                             图 04. 主画面 NewPdl1 的位置大小属性设置

4、画面名称选择画面 2(NewPdl2), 独立窗口,显示器 1:

画面名称选择画面 3(NewPdl3),独立窗口,显示器 2

画面 2(NewPdl2)根据显示器 1 的大小设置

画面 3(NewPdl3)根据显示器2的大小设置:

创建 WinCC 项目其他画面,变量,报警等,正常运行激活,就可以实现在两台显示器中各自显示独立的画面窗口画面,实现分屏功能。显示器及画面大小根据自己需求而定。

本方法属于比较简单的实现分屏方法,对硬件要求不高, 简单实现两个屏幕分屏。若要实现更复杂的分屏功能,可使用分屏器以及 OS Project Editor 中的设置。OS Project Editor的使用可以参阅WinCC InformationSystem 中 Options->OS Project Editor 一章的详细内容

版主置评:认真负责,技术者风范。

网友A:
看来大家用的不多啊

在推荐一篇  百度“组态王 多屏显示”

没有太多技术涉及,基本都是靠硬件支持,也就不写了

网友B(2013-12-31):
组态王轻松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轻松实现,。。。。。。。。。。

 实现简单的分屏操作。两台显示器分别显示不同的  画面,独自操作,互不影响

组态王只是支持多屏幕显示或者是扩展屏幕吧?

网友C(2014-12-26):
这个嘛,软件上很好实现的。

一、首先硬件配置:

2台显示器(24"),一台支持2个显示器输出的PC机(Z420,DVI+DP,需增加DP->HDMI,DVI-HDMI连接电缆)。

二、显示设置:

1、显示设置:显示器1920*1080分辨率。

2、组态软件设置:软件主画面大小为:3840*1080.然后根据画面显示要求,分别在不同位置加载各自的分画面即可。(WINCC ,WINCC OA可使用子画面功能,其他可控制显示位置坐标来实现。),分画面尺寸根据需求自定义。

使用中可自由拖动程序界面进行移动,双屏实现无缝拼接显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