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微处理器在漏电保护开关中的应用

楼主(2013-12-01):
     单片微处理器的工作原理与其特点是:

(1)用0.1两种电平表示二进制数字信息,擅长于处理数字信号。

(2)具有逻辑判断功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有“智能”。

(3)微处理器是在程序的控制下分时工作的,但其工作时钟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可完成不同的任务。

    一般来说,凡是需要逻辑运算、逻辑判断、数制转换、开关量控制、定时计数的地方,均可应用单片微处理器。

   根据单片微处理器擅长于作逻辑运算、逻辑判断与进行定时和计数、开关量控制工作的特点,单片微处理器在漏电保护开关中的应用一般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保留原漏电保护器的信号放大、阈值检测等部件,仅将逻辑判断电路与定时和计数电路数字化。第二种单片微处理器控制的鉴相鉴幅漏电保护开关方案是将漏电保护开关零序TA拾取的剩余电流放大后即进行A/D变换,将模拟量的剩余电流数字化后进入单片微处理器,其变化的剩余电流阈值检测,逻辑判断与定时、计次均由单片微处理器处理,此方案又可称为全数字化方案。全数字化方案鉴相鉴幅漏电保护开关特别是选择带A/D变换部件的单片微处理器时,整体电路更为简洁,生产过程调试工作量更为减少,漏电保护开关的稳定性更为可靠,但其单片微处理器芯片价格较高。

网友A:
个人认为单片机不是很适合做安全方面的产品,如果两种方案结合,一个拿来执行一个拿来显示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单片机价格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