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卡数据

楼主(2013-12-01):
求助,有没有办法导出DMC-2143的所有程序、数组、变量和运动控制参数..........在线等待....

网友A:
不一定有办法。

如果是标准版本的固件,可以用指令LV列出所有变量的名称和值;可以用指令LS列出所有数组的名称和长度;可以用指令LS列出所有内部程序;可以用GALIL的软件dmcsetup、wsdk、galilsuite列出所有参数并保存为文件。

但如果是不标准的固件,可能存在这GALIL的标准软件不能自动读出的参数,可能LS指令被加密读不出程序。

所以,首先要确认您要导出的卡的固件版本号。

最后,不建议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