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E1000变频器37KW能否接制动单元或电阻

楼主(2013-12-01):
现在的安川E1000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只有NOT,USED,-.+1只4个端子。说明书上NOT,USED这2个端子本来是B1和B2,现在实物上NOT,USED,-.+1只4个端子,参数L3-04能设定为0.这样才能接制动单元或电阻呢。

网友A:
查了查E1000的说明书,度娘后的结果告诉我,接线图上这样的,和你描述的有点不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是接到+和-直接的。看图:

网友A:
另外制动参数是b2组,详细你看看说明书吧:

你提到的参数,L3-04是失速保护的,具体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制动参数是b2组,详细你看看说明书吧:你提到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