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机械手与注塑机信号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01):
如图我想把注塑机Y13的信号接到三菱PLC上,请问如何接上去?知道朋友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

我之前尝试以下2种方法都行不通:

第1种,我把PLC上的X端接到注塑机上Y13上,把PLC上的com接到注塑机上的Ycom 。

我发现注塑机不管是开模还是合模,该信号在PLC输入端一直有信 号(正常情况下注塑机在合模的过程中该信号为0,开模完后才一直为1)因此此种方法不行。

第2种,通过中间继电器来中转注塑机Y13的信号。我从外部接一个24V电源+极到继电器线圈的一端,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到注塑机Y13上,然后注塑机的YCOM接到外接24V电源-极。此时中间继电器线圈一直动作,也就是说我从继电器接到PLC上X端一直有信号,因此此种方法不行。

说明:Y13其实就是开模完信号。

麻烦知道的朋友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2-09):
确实没有了解过注塑机,你可以咨询厂家。

成都工控机

www.atiosy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