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环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3-12-02):
这个磁环是干什么的?还接了三颗线?

网友A:
消除高次谐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消除高次谐波吧!

网友C:
1、从外观看,只是一个磁环,可以认为是消除高次谐波的;

2、从外观看,磁环上还有次级线圈,次级线圈的信号与通过磁环的电流成正比,可以检测通过磁环的电流大小;

3、如果高次谐波是干扰,磁环就是防高频干扰的!

4、如果次级线圈给电流表,就是测电流的互感器!

……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D:
霍尔传感器 检测电流的

网友E:
滤除谐波抗干扰的。

网友F:
又可以长进知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