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触头为什么烧坏?

楼主(2013-12-02):
家里自己改电动窗帘,用的 三菱PLL,24V控制电压信号,可是用的一个遥控汽车按键做按键开关,其开关烧坏二次了,为什么啊?

网友A:
24V电压太大了。

这种小按键,电路一般是5vD的。

换风扇上的哪种琴键按键。或者换大点的开关。

直接从电路板上引线出来,另外搞个电气按钮盒吧。

网友B:
造成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C:
电动机启动的时候电流大,而遥控器的电源开关--一般只是3V;容量及耐压皆不满足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启动的时候电流大,而遥控器的电源开关--一般只是...

网友E:
烧坏应该是电流过大呗....短路这种错误你应该不会犯的。   IC采购

网友F:
直接加上微型24继电器

网友G:
应该就是电流过大造成的,楼上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压太大了。这种小按键,电路一般是5vD的。换风...

  按钮盒太大了呀,这个小巧

网友H:
LZ好有才呀

网友I:
AD16按钮试可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