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停不下来

楼主(2013-12-02):
我给欧姆龙plc发送一个@pls2指令,但是步进电机一直走停不下来,除非断电。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步进电机一直走,说明有脉冲不停的发送,指令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一直走,说明有脉冲不停的发送,指令不对吧。

找到问题所在了,谢谢。

网友B:
触发PLS2的条件采用边沿触发  不要一直通着

网友C:
用INI指令来停止。

网友D:
先看看你的PLS2 参数设置  总共输出多少个脉冲 如果说 PLC输出侧一直有输出 则电机一直走只正常的 也就是说指令还没有执行完,就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2014-04-08):
你的PLS2指令触发条件是不是一直在通啊

网友F(2014-07-05):
人家都说了 是@PLS2 哪还有一直通的原因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步进电机一直走,说明有脉冲不...

找到的 什么问题啊?

网友H(2014-08-08):
欧姆龙的CP1H 系列的PLC 触发脉冲后,手松开也不带停止功能,要使用专门的指令INI(880)来停止 。CJ系列的欧姆龙PLC 可以做到手松开 立即停止。

网友I(2014-09-23):
你哦父亲豪情叫哦我决斗请叫我逗全家都去

网友J:
问题应该出在指令参数设置上,检查参数是否出错或缺少

网友K:
步进电机一直走就是不停的在发脉冲。

网友L:
MOV #0 D0

INI #0 #3 D0

额,#0是你的端口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