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串口程序求教-关于台达串口和电子称串口通讯

楼主(2013-12-02):
台达 主机是ES2

电子称通讯格式是 8 N 1 1   波特率 2400

现在情况是我收不到任何数据。

请高手指点下。

 我的程序如下:

网友:
忘了说了,我通讯口接在COM3,通过485转232与电子称链接的。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看硬件是否有问题。如果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电子秤返回的信息在来分析软件是否有问题。我们做通讯都是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盘别硬件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
谢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首先  我下载了个串口调试助手,然后发现电子天平传过来的数据都正常。

然后我就想  是不是232转485那块有问题,所以我就把COM3转到COM1 (232口),然后PLC 就收到数据了。

所以最后结论是电子天平的232口转485口后接到ES2的COM3,是不行,虽然我还是单对单,但是估计里面还有些未知的原因导致通讯不成功。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上面的例子中PLC不需要什么预处理01 03 00 01 00 01 XX XX的指令吗?还有D100是电子称起始地址吗?

网友:
因为是串口,所以单对单,所以无需设定站号等。因为此电子称是连续发送数据的,我这边只需采集即可。

网友C(2014-02-21):
请教一下,如果把天平的串口接在PLC的COM1上,那么PLC与人机又怎么连接呢?

网友D:
台达PLC的通讯格式必须与电子秤一样!此外数据格式是8位、还是16位?你的RS指令是“接收发送”。

网友E(2019-06-10):
怎么样把回复的ascii码转换成十进制常数

网友F:
回复内容:屏幕可以用232与PLC连,也可以走485与PLC连,但是HMI也要接到COM2或COM3通讯口上,因为HMI的COM1口也是只支持232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把天平的串口接在PLC的COM1上,那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屏幕可以用232与PLC连,也可以走485与...

牛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