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wincc进行温度控制系统监控

楼主(2013-12-02):
小白求助

学校布置的一个课题 用wincc进行温度控制系统的监控

前段时间刚装好WINCC7.0然后看了一些基础视频

。。关于温度控制。。要用PID的。。但是我看了一下论坛。。PID貌似都要用s7-200那种类型的。

我问了一下老师,老师说在wincc上就能做 , 用模拟器模拟。。但是我。试了一下模拟器只能模拟一些简单的动态啊。。pid那种模块。。wincc上找不到。。

   求各位前辈给点思路

网友A:
我看到的程序是直接传到主机里,然后移到DB的,你的WINCC怎么和调试器连接的,用的什么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程序是直接传到主机里,然后移到DB的,你的WI...

。。我也不知道。调试器是什么。。。。我看视频里的算PID函数都要用到PLC的。。。我不知道。。单用wincc怎么弄。。现在只做出那个pid的画面。。数据貌似可以用模拟器、、那函数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