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突然出问题

楼主(2013-12-02):
西门子数控840D系统,正常使用时,突然出现故障,电机抱闸功能没有了,PLC输出24伏继电器信号没有,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那么你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可以从输入点入手;还有就是这现象是突然出现还是随机;

网友B:
PLC输出24伏继电器信号没有,你要检查输出条件有满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