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表数据怎么做

楼主(2013-12-02):
  我在wincc的图形编辑器中组态一个按钮,当单击按钮后把我的归档数据以报表形式打印出来,该怎么做。

        (图形编辑器中就只有按钮,按下之后显示报表数据)    谢谢各位

网友A:
WINCC做报表有两中形式:

1、用报表布局

2、在画面中做报表。

在画面里做报表选“在线表格控件”(WinccOnlineTableControl)这个控件就可以。然后对这个控件进行参数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