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套管的故障检修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3-12-02):
  套管是变压器中的一个主要部位,可适应外界各类环境。但在实际操作上变压器套管也会出现故障,需要及时的检修。本文主要详细介绍变压器套管的故障检修及注意事项,供大家学习。中国传感器交易网提供

  一、变压器套管的故障

  1.绕组的主绝缘和匝间绝缘故障

  变压器绕组的主绝缘和匝间绝缘是容易发生故障的部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过负荷运行,或散热条件差,或使用年限长,使变压器绕组绝缘老化脆裂,抗电强度大大降低;变压器多次受短路冲击,使绕组受力变形,隐藏着绝缘缺陷,一旦遇有电压波动就有可能将绝缘击穿;变压器油中进水,使绝缘强度大大降低而不能承受允许的电压,造成绝缘击穿;在高压绕组加强段处或低压绕组部位,因统包绝缘膨胀,使油道阻塞,影响散热,使绕组绝缘由于过热而老化,发生击穿短路;由于防雷设施不完善,在大气过电压作用下,发生绝缘击穿。

  2.引线绝缘故障

  变压器引线通过变压器套管内腔引出与外部电路相连,引线是靠套管支撑和绝缘的。由于套管上端帽罩(将军帽)封闭不严而进水,引线主绝缘受潮而击穿,或变压器严重缺油使油箱内引线暴露在空气中,造成内部闪络,都会在引线处发生故障。

  3.铁芯绝缘故障

  变压器铁芯由硅钢片叠装而成,硅钢片之间有绝缘漆膜。由于硅钢片紧固不好,使漆膜破坏产生涡流而发生局部过热。同理,夹紧铁芯的穿芯螺丝、压铁等部件,若绝缘破坏,也会发生过热现象。此外,若变压器内残留有铁屑或焊渣,使铁芯两点或多点接地,都会造成铁芯故障。

  4.变压器套管闪络和爆炸

  变压器高压侧(110kV及以上)一般使用电容套管,由于瓷质不良故而有沙眼或裂纹;电容芯子制造上有缺陷,内部有游离放电;套管密封不好,有漏油现象;套管积垢严重等,都可能发生闪络和爆炸。

  5.分接开关故障

  变压器分接开关是变压器常见故障部位之一。分接开关分无载调压和有载调压两种,常见故障的原因是:

  1)无载分接开关:由于长时间靠压力接触,会出现弹簧压力不足,滚轮压力不均,使分接开关连接部分的有效接触面积减小,以及连接处接触部分镀银磨损脱落,引起分接开关在运行中发热损坏;分接开关接触不良,引出线连接和焊接不良,经受不住短路电流的冲击而造成分接开关被短路电流烧坏而发生故障;由于管理不善,调乱了分接头或工作大意造成分接开关事故。

  2)有载分接开关:带有载分接开关的变压器,分接开关的油箱与变压器油箱一般是互不相通的。若分接开关油箱发生严重缺油,则分接开关在切换中会发生短路故障,使分接开关烧坏。

  在套管大修中,抽真空不彻底,使屏间残存空气,运行后在高电场作用下,发生局部放电,甚至导致绝缘层击穿,造成事故。

  二、变压器套管故障的处理措施

  根据以上的故障分析,总结出一些处理措施;

  1.针对套管油样不合格、含乙炔气等缺陷。采取的措施是:对套管要进行严格检验,各种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避免人为因素引起故障。

  2.针对套管密封不良,有进水或渗漏油现象。采取的措施是:通过更换质量好胶垫保持密封,拧紧紧固螺栓,使套管无渗漏。

  3.针对套管本身结构不合理而引起头部过热等缺陷。具体措施可采用变铜铝过渡为银铜接触,从而减小氧化作用。

  4.在拆、接、引过程中,要注意检查各部位是否联结良好,接触面应打磨后涂上导电膏,减小其接触电阻。从而杜绝其过热现象。

  通过以上对油纸电容式套管故障分析及一些处理措施,大致可以发现形成缺陷有两个途径:第一是套管本身设计存在薄弱环节;第二是人为因素,是安装、检修人员在作业中造成的。

  三、变压器套管应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在分析套管常见故障主要原因后,我认为套管在运输、安装、检修维护等方面应注意以下问题:

  1.在起吊﹑卧放﹑运输过程中, 套管起吊速度应缓慢,避免碰撞其它物体;直立起吊安装时,应使用法兰盘上的吊耳,并用麻绳绑扎套管上部,以防倾倒;注意不可起吊套管瓷裙,以防钢丝绳与瓷套相碰损坏;竖起套管时,应避免任何部位落地;套管卧放及运输时,应放在专用的箱内。安装法兰处应有两个支撑点,上端无瓷裙部位设支撑点,尾部也要设支撑点,并用软物将支撑点垫好。套管在箱中应固定,以免运输中窜动损伤。

  2.在套管大修的装配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防止受潮。装配中除要有清洁干燥的条件以外,最好能在40-50℃温度下进行组装。因为电容芯子温度高出环境温度温度10-15℃时能减少受潮的影响,所以最好在组装前将套管的零部件和电容芯子加热到70-80℃,保持3-4h,以便排除表面潮气,尽可能在温度尚未降低时装配完;套管顶部的密封。套管顶部的密封可分为套管本身的密封和穿缆引线的密封。现在大多数变电站的主变压器的储油柜顶装有弹性波纹板,它与压紧弹簧共同对由温度变化起调节作用。在组装弹性波纹板时,导管上的正、反压紧螺母之间的密封环与储油柜上的密封垫一定要配合妥当,防止波纹板拉裂,以达到密封的效果。套管引线是穿缆式结构,如果顶部接线板、导电头之间密封不严密,雨水会沿套管顶部接线板、导电头及电缆线顺导管渗入变压器内部。水分进入变压器引线根部,将会导致受潮击穿,造成停电。

  3.检修维护人员应注意以下问题: 试验人员拆接末屏小套管引线时,应防止导杆转动或拧断接地引线,试验后应恢复原状。根据我的工作经验,试验结束后可用万用表来测量末屏是否接地,这是检查末屏接地拆除后是否已经恢复的一种比较可靠的办法;取油样人员工作结后,应拧紧采样阀;拆接引线人员,上下套管时应注意防止套管破损;检修人员应观察套管油位并及时补油。

  另外,检修维护人员应熟悉套管的技术要求。首先要熟悉套管的技术性能,如套管出厂时的主要试验项目有介损测量、局部放电测量、工频耐压试验、密封性试验、以及外观和尺寸检测等。其次要熟悉套管的使用条件,如套管安装的周围环境温度为-40~+40℃,在变压器上的安装角度与其垂直轴线之间不超过30°等。检修维护人员还应当做到:利用一切停电的机会认真检查套管,及时消缺,排除隐患;严把质量关,所购检修维护材料均经有关方面验收认可;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确保检修质量。

网友A:
写得好具体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