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

楼主(2013-12-02):
欧姆龙plc控制信捷touchwin触摸屏,如果我想让画面101出现,怎么办?直接用mov传送指令把#101传送到触摸屏控制区域D210,但是没用。。求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触摸屏显示一个特定的画面?是在什么条件下,PLC触发还是?

网友A:
引用下面的一段文字;

以其他的触摸屏来说

1,在触摸屏编辑软件中,有个工程属性,在里面可以设置“用PLC切换画面”这样的选项找一下,就是类似以PLC存储器中存储的数据来切换画面。

2,可以在触摸屏中,加入切换画面软元件,用于切换画面,设置好条件(这里条件可以是PLC数据比较,可以是软元件接通,等),条件成立后切换到相应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显示一个特定的画面?是在什么条件下,PLC触发还是?

我发现问题了,不过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下面的一段文字;以其他的触摸屏来说1,在触摸屏编辑...

网友B:
打开触摸屏软件-文件菜单-系统设置-选择交互-可以设置D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