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触摸屏求教。。

楼主(2013-12-02):
欧姆龙plc控制信捷touchwin触摸屏,如果我想让画面101出现,怎么办?直接用mov传送指令把#101传送到触摸屏控制区域D210,但是没用。。求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控制方式不对,应把#101传送给存储器,触摸屏再显示存储器内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式不对,应把#101传送给存储器,触摸屏再显示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式不对,应把#101传送给存储器,触摸屏再显示存...

网友B:
触摸屏软件-文件菜单-系统设置-选择交互-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