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可以用组态王吗?

楼主(2013-12-02):
昆仑触摸屏用什么上位软 ,

可以用给态王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额、这个,那个,我们说,哎,不懂要怎么回答:不能吧!

网友B:
你好

  昆仑通态本身有组态软件,MCGS组态软件,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的啊。

  组态王,是安装在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

  简之,每个厂家的触摸屏都有相应的触摸屏编程组态软件;不可互换使用

网友C:
   每个厂家的触摸屏都有相应的触摸屏编程组态软件;不可互换使用;

楼主:
哦,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  昆仑通态本身有组态软件,MCGS组态软件,可以...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6330_1.shtmlMCGS资料

网友F:
不是一个东西不要混淆,宝马车头插一奔驰标

网友G:
你好

  昆仑通态本身有组态软件,MCGS组态软件,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的啊。

  组态王,是安装在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

  简之,每个厂家的触摸屏都有相应的触摸屏编程组态软件;不可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