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想用激光探测限定范围内是否出现东西该用什么

楼主(2013-12-02):
如题,如果我想用激光探测限定范围内是否出现东西该用什么,探测的东西是一些机械物体,我想用激光探测出来,至于用摄像头之类的就请不用多说了,谢谢!

网友A:
雷达。。。

楼主要搞清楚,激光不是散射,只是一条细细的光线,因此只能探测一条直线上是否出现东西。你要探测一个三维空间范围里是否出现异物,最好的办法就是电磁波了,而是用电磁波探测实物的装置,叫做雷达。。。

楼主:
就是条直线上的东西,轨迹我已经清楚了,所以就是用激光射线照射,我不清楚这种探测器叫什么

网友B:
简单的激光传感器就可以的,可以设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