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电气盒如何拆卸

楼主(2013-12-02):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是一种结构复杂,组成部件较多的一种仪器,所以在维修故障时遇到需要拆卸部件时很有可能造成二次损坏,为了降低或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拆卸方面的知识。

  关于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电气盒如何拆卸介绍:

  1、拧下接线端子侧的表盖就可触及信号端子(电源端子),他们牢牢地固紧在电气盒,不要拆卸,否则两腔室间的密封就被破坏,从而破坏了腔室的隔爆结构,达不到隔爆额定值。

  2、拧下电路两侧的表盖,就可以触及智能电子部件和显示表头,应养成一种良好习惯;先断开电源,再去下电路侧的表盖。

  3、拧下线路板固定的M4螺钉,并用此M4螺钉拧在放大板对应的M4螺孔中,就可以拔下放大电路析。

  4、效验电路板,应先排齐零位和量程调节螺钉,使其上的一字槽垂直于效验板,就可以方便地取下效验板了。

  5、取下铭牌,拆下装在凋零、调零程螺钉上的开口档圈,就可以取下零位和量程和调节螺钉。

  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的组件与电气盒的分离:

  1、拆下放大电路板和效验板,方法如上面所述。

  2、松开锁紧螺钉。

  3、从电气盒上拧下传感器组件,小心!不要损坏组件上的引线,小心地将传感器组件引出线插座从电气盒上的孔中拉出,请你特别注意,在拧下传感器组件时,不要将组件的隔膜片碰坏。

  4、电容式变送器组件是整体焊接部分,不能再分解了。

网友A:
小心翼翼。按照顺序一步步来,不能毛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