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换流站过电压研究现状

楼主(2013-12-02):
         过电压是指超过正常运行电压并可使电力系统绝缘或保护设备损坏的电压升高,分为内部过电压和雷电(外部)过电压两类。前者是因为电力系统内部的能量转化和传递引起的,后者是因为外部雷电能量的注入引起的。换流站典型过电压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包括:

(1)选择合适的研究工具,目前一般选用软件建模仿真的方法;

(2)系统稳态模型的建立及内过电压计算方法,包括控制保护及系统响应的准确模拟;

(3)高频暂态模型的建立及外过电压计算方法,包括雷电过电压的计算。

楼主:
(1)研究方法

过电压研究手段由高电压发展初期的现场实测,发展为动态模拟、数/模混合式仿真计算、全数字实时仿真及离线式数字仿真等多种研究方法。目前,在电力系统过电压与绝缘配合设计中普遍存在程序的为离线式电磁暂态仿真,此程序包括由西门子研发的NETOMAC 程序、H.Dommel研发的多系列 EMTP 程序以及Manitoba 直流输电中心研发的 PSCAD 程序等等[40-43]。此类程序的主要特点为:

依照不一样的探究过程,数学模型上的发电机不仅能够为比较具体的park模型,还能够为进一步简化处理的电源模型,同时还能够为涉及转子刚体的相关模型;对于电力网络,须使用a、b、c模型的坐标系统,同时要求此系统物理量不能是动态值,得使用微分方程进行讲述。

楼主:
当系统运行状态比较稳定的时候,可联想其中局部的比较具体的非静态过程,像同步振荡谐振、微秒级的大气与毫秒级的操作过电压以及HVDC 输电与FACTS电子装置等各方面的相关问题;

楼主:
目前,国内常用的电磁暂态仿真软件是 ATP/EMTP 和 PSCAD/EMTDC。其中 ATP/EMTP 用在直流输电工程中存在一些不足,如固定步长的使用使得开关切断感性电流时发生振荡、仿真控制器的 TACS 子程序与主程序之间存在1个步长的延迟,以及缺乏换流器及控制模块的模拟等,目前已有改进。相比之下,PSCAD/EMTDC这个程序具有以下两个优点:①使输电仿真效果得到了一定的强化;②其界面做的比之前更加的合理、科学。基本上其所有的模拟结果才用了图像方式进行表现,比如设置与结果的控制、数据入口、可视化以及绘制电路等等。在计算分析那些复杂的、大型的系统时候变得非常的准确,非常之快。跟实际的一些工程类似,因为可控硅能够准确的判断出通断的时间,在经过一定的严密设置之后,就能得出桥中那些相对较小熄弧角,所以可以准确的分析与模拟在许多状况下的交直流系统响应。

楼主: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PSCAD/EMTDC软件更加适合分析特高压直流换流站各种操作或故障下的过电压分布,可以为换流站绝缘配合的研究提供基础。

网友A:
听说过这个软件EMT,但不会玩儿。

网友B:
总结的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