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并联机器人,该定义准确吗?

楼主(2013-12-02):
       并联机器人是一种以并联方式驱动的闭环机构,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自由度,通过至少两个独立的运动链能够将动平台和定平台相连接。并联机器人的这种形式不仅结构紧凑、刚度高、承载能力大,而且完全对称的并联机构具有较好的各向同性、运动部分重量轻、动态响应好、无累积误差、精度较高。由于并联机器人机构的特殊性,目前市场上没有现成的运动控制系统可直接利用,而且老式的运动控制系统由于本身性能的限制,已无法满足当代工业要求的开放式运动控制系统。

网友A:
我感觉并联机器人就是动作完全一致的机器人。动作也同步的那种。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并联机器人是一种以并联方式驱动的闭环机构,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自由度,通过至少两个独立的运动链能够将动平台和定平台相连接。并联机器人的这种形式不仅结构紧凑、刚度高、承载能力大,而且完全对称的并联机构具有较好的各向同性、运动部分重量轻、动态响应好、无累积误差、精度较高。由于并联机器人机构的特殊性,目前市场上没有现成的运动控制系统可直接利用,而且老式的运动控制系统由于本身性能的限制,已无法满足当代工业要求的开放式运动控制系统。

       红字部分解释的不恰当,现在已经有很多完整的成熟的并联机器人的运动系统,主要是并联机器人的运动空间小,所以没有在当前一般工业上较多的使用,但是其他的领域使用的较多,如食品行业,安川机器人的机型是MPP3。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4-03-28):
楼主给出的应该是并联机器人的一些特点,不好说是定义。

并联机器人已经应该很广泛了,如 ABB IRB360.

网友D(2017-06-03):
楼主给出的应该是并联机器人的一些特点,不好说是定义。

并联机器人已经应该很广泛了,如 ABB IRB360

网友E(2017-10-25):
我感觉并联机器人就是动作完全一致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