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问一个题

楼主(2013-12-02):
当回路中的工作电流较小,选用的电流互感器不能满足系统短路时动稳定及热稳定的要求,需()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流。

A  增大     B  减小

答案是选A

但是我感觉应选择B,既然回路电流较小,短路时的电流也会较小,所以应该  减小  互感器的额定电流,这样才能有效保护

各位大侠,到底是答案错了,还是我错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回路电流较小,选的互感器小,短路时的短路电流应该很大吧,所以呵呵,我觉得应该增加

网友B:
关键是满足动稳定和热稳定,需加大电流。

网友C:
觉得1楼说的有道理;

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其实个人感觉 还是要知道  电流互感器  的工作原理,相当于短路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