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怎么安装step7 micro win v4.0sp9的啊?直接安装的话,不能用""帮助""

楼主(2013-12-02):
如题目所示,求解答。!!!!

网友A:
可以自己下载个帮助看看的啊;

网友B:
你的win7是不是64位的,64位的好像不兼容,用32位的win7

网友C:
西门子PLC S7-200编程软件最新版本(2012.3) STEP7 MicroWIN_V4 SP9 完整版, 全面支持Windows7。安装完后,打开软件,初次为英文版,点击tools(左上角自左-右第6个)然后选择最下面的options(自上而下第15个)单击,出现又一个画面,在左边选择第一个选项General,就出现了语言选项,选择最下面的那个(Chinese)也就是中文。然后点击OK按钮,然后一路回车下去,直到软件关闭,再打开时就是中文的啦!

兼容性:Windows xp SP3、Windows 7(32位、64位系统均可)

 建议不要在家庭版操作系统中安装,安装前要卸载之前版本,将软件包解压在一个英文路径下再安装

网友D(2020-06-26):
需要修改注册表。

网友E(2025-04-22):
需要修改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