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整定

楼主(2013-12-02):
S7-200自整定

用4通道PT100模块(modbus RTU通讯),S7-226的Q0.0的PWM控制输出。
选用慢速自整定,设定值35.0℃。
图片分享如下:
(PID调节控制面板)

(上位机历史数据曲线)

(使用自整定参数调节稳定后的效果)

楼主:
等不起自整定的结果:就是花更多的时间,试着解决震荡问题。
又有新回路参加了PID调节试验,使用第一次的整定参数,发现周期很长(约60分钟)的震荡:

楼主:
整定之后反思,大周期震荡结果,应该是控制力度不够,产生缓慢漂移形成的怪异周期。就像放风筝时,风力太小,飞不起来的那种状态。
这个实验再次证明一个道理:PID没有经验值!

楼主:
我用RTD模块也是0.1℃分辨率的,使用时直接转实数然后除以10.0。
现在进行稳定性测试的是定制的4线制PT100模块,分辨率0.01℃,以Modbus RTU 通讯方式读入PLC。
下图中的mkwd1~4为通讯读取的温度值,RTDR1为西门子EM231 RTD模块的测量温度。
这个曲线是从保温45℃到保温50℃的一个调节全过程,效果满意,温度均匀性也没问题。

<此处内容被屏蔽>mkwd2作为反馈控制点。在保温期间,控制精度在±0.1℃以内。本截图的60分钟内为50.0(-0.06,+0.08)<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自整定的使用也是有前提的,有些场合就不能自整定。
例如制冷系统压缩机调节,自整定的过程可能会产生设备停机,只有人工根据变化趋势慢慢调整。
一般的加热、流量、压力控制等场合,或者说自整定过程中不会出现设备和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基本都可以试着使用自整定。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正常结束,有些波动很慢的系统可能会产生看门狗超时,等了几个小时没结果。

楼主:
我之前做的一个温湿度控制的设备,自整定时间太长,没等,全靠手动调节,个人认为自整定有问题!

          无论是用绣花针纳鞋底,还是用缝包针绣花,可能都达不到目的。不要轻易说针有问题。

     特别是湿度控制,自整定的时间或者需要十几个小时,我没在这个方面使用自整定(虽然我不算急脾气,但是我也等不及)。

楼主:
当然有:若电机很大,有可能启动不了,自整定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可在在HMI的Start-UP中做,或使用Drive Tools也可以。动态的效果要好一些,动态时要将电机负载脱掉。自整定主要是为了使变频器准确得到电机绕组,性能等相关数据,是要做的,小电机没关系的,大的要做,在做自整定之前要将电机参数写入变频器。

楼主:
关键是闭环进入稳态(误差趋近于0)时启动自整定。我的实验自整定过程都很快。下面是S7-200自整定的图。

楼主:
想向各位讨教一下:我要是做PID的实验,都在用怎样的设备来做模型比较简单易得呢?是控制压力、温度?要用到哪些硬件呢?加热用电阻、PT100电阻、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温控表、模拟量输入(或用通讯来读取温控表的值)模拟量输出的S7-200固态继电器? 烦请介绍一套精简的案验方案。谢谢

          最简单的就是224XP+温度变送器+热电阻或热电偶+电热丝(用脉宽调节加热量)
          我发布过一个简陋的PID试验<此处内容被屏蔽>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806023&s_id=4&num=22#anch<此处内容被屏蔽>,现在看也不算最简陋,上边的方案更简陋些。

楼主:
有时自整定失败是啥原因?

          最常见超时错误

楼主:
我做了很多次自整定实验,没有遇到时间长的情况,一般只需2、3分钟。关键是在PV曲线趋近SP时启动自整定。

          加热实验的加热功率、负载大小都有关系。

楼主:
要完成整个自整定序列,需要12次零相交事件。过程变量的峰--峰值和零相交事件的产生速度都与控制过程的动态特性直接相关。
       影响自整定总时间的因素,可以归结到零相交的时间间隔。如果系统惯性大、动力弱,这个间隔时间就长,否则就短。
       打个比方:一辆汽车翻越12道山峰,所用时间跟汽车功率(排量)、汽车载荷(系统惯性)、驾驶员的操作方法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长度。

楼主:
有时自整定失败是啥原因?
          最常见超时错误
          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超时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策?

          我的体会,设定值和过程变量曲线几乎重合的时候启动自整定,100%是成功的,要不了几分钟。
发一张图,被控对象是用自己编的子程序模拟的。

楼主:
有时自整定失败是啥原因?
          最常见超时错误
          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超时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策?
          我的体会,设定值和过程变量曲线几乎重合的时候启动自整定,100%是成功的,要不了几分钟。
发一张图,被控对象是用自己编的子程序模拟的。

          虚拟的被控对象,被假设了太多合理反应,与实际项目间的差距没法估测!
     我的一个恒温平台项目,最后不得不用调节区外开关控制和调节区内PID控制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了。

楼主:
自整定是不是一定要从环境温度开始整定才有效吗

          温度PID回路的自整定,一般是用手动方式控制输出,使温度基本稳定在目标值的状态开始。
     目标值一般是工艺上需要的那个值。

网友A:
西门子200PLC控制温度用它的自整定很麻烦,个人经验同样用RTD2通道温度模块加224或226都没问题,需要把设定值和采样值放大才行,随便用个PI参数(不用D),温度很快稳定,做温湿度的时候先让温度稳定,湿度之后再加,不然加湿影响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