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西门子诊断信息

楼主(2013-12-02):
各位大神好:

          本人最近一直处理西门子PLC停机问题,经过一番苦苦的处理,虽然能恢复正常工作,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的停机的原因可以从硬件诊断信息中读到,但只是只言片语而已,没有办法确定真正的原因,所以想问是否可以查询这个事件ID的相关信息。怎么才能更准确的查询到引起事件的原因。

谢谢 !

网友A:
请阅读《系统功能与标准功能手册》附录。

网友B:
 其实 SIEMENS PLC 的一些系统故障是可以查册的

网友C:
查表呀,通过ID查

网友D:
其实一楼说的对,只是名字说错了,叫《用于S7的系统软件和标准功能参考手册》。 看附图就明白了。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从启动到运行模式的转变.英语好的话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其实一楼说的对,只是名字说错了,叫《用于S7的系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