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接触过的ABB变频器

楼主(2013-12-02):
       ABB变频器用的不少,有些慢慢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曾经它们也风光一时,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前几天去现场见到了还在配电室面壁的一些老变频器,突然觉得应该盘点下了。按它们的出生年月来吧。

        首先当然是一个我接触的最古老的一款变频器(新人虽然你很风光,但是还是往后站,等着吧,会给你镜头的,而且即使我不说,大家也都认识你),也是我在中国工控网发过贴咨询问题的变频器,而工控网无人答复,而后续又有人根据工控网的帖子联系上我咨询技术问题的变频器记忆中最早的可以追述到据说是80年代的产品,现场见到的是93年出厂的,80年代的技术,它是SAMI  STAR系列的,这个系列的估计现在ABB传动的技术人员好多也没接触过的,接触过的估计我也都认识。至于具体型号,懒的打字了,看实物照片,大家同意吗?

       看铭牌,应该这个变频器的个头不小,不过其实它比它的晚辈提及小多了,现在它们还站一起,它占地面积小的。就占3个柜子的位置,还是看图吧,对于手机拍照的,你就讲究着看吧,咱没法隐身到墙壁里面,然后墙壁挖一个洞,拍的更清晰了。

         看到那操作面板没有?和它的晚辈不一样吧,操作面板边上标明了故障代码的,当年查找故障就是根据这个提示来判断故障的。第一个柜子是控制柜,第二个柜子是整流单元加电容柜,第三个单元是逆变柜(逆变元件和现在的不一样,它是可关断的可控硅GTO的)

   不知道这个玩意有没有工厂还在使用,07年我知道有些工厂还在使用的,至于内部电路图,当时ABB还很靠谱,里面可详细了,所以查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坏了就换备件,不过这个备件的价格可不靠谱了,所以后面就被我们用ACS600替代了。前段时间整理资料差点丢了这个变频器的资料,不过后面不忍心,还是保留了,抓拍一直大家瞧瞧吧:

      这个变频器最爱出的故障是---

       1、母线接地故障,内部有个检测进线母线的接地装置,经常误报,然后跳进线电源,后面咱给短接甩开后,才正常运行。这个接地检测装置后面在ACS800大功率里面也有,也常出故障。下图就是爱出故障的接地检测装置:

        2、报FL01斩波器欠压故障,是斩波器内部一个3uF的电容老化容量偏小所致。不过有人因为去学习过结识了ABB的技术支持,为此他报计划时,报出的备件计划--居然是大大的滤波电容,那是一组电容柜啊,白白的花了20多万块钱,现在想起来,还是心痛...。

      老一辈无产阶级的变频器就介绍到这吧,假如大家感兴趣就继续折腾下,等后续...

网友A:
还是拍下来留念比较好,不然损坏了就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B:
强大的品牌,强悍的楼主!

楼主:
       SAMISTAR时代结束的时候,我们是用ACS600替代的,不过在这之前,SAMIGS,ACS500系列变频器已经进入了现场,后面已经被ACS600替代了的。红色的记忆--ACS500的操作手册,当时选择这个产品的原因,是它直接有模拟量4-20mA的输入输出端口,方便与我们的DCS连接;在日系变频器三垦、富士(当时的产品都没有4-20mA模拟量端口)等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时候,它来了,先是用来改造,后是用来替代施耐德的变频器(当时随设备引进的施耐德变频器AVT45系列,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C:
一直没用过这样的变频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用过这样的变频器啊……

 上面发的变频器都是年代已久,远离大家视线了的!

楼主:
      ACS500变频器较常见故障有驱动厚膜损坏,此驱动厚膜已仅包含驱动电路了,还包括短路检测,IGBT模块检测,过流检测等,良好保护功能,ACS500大功率模块很少损坏。维修中碰到驱动厚膜损坏,没有配件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厚膜进行维修,厚膜元器件都焊接于陶瓷片上,散热相当快,特别注意不要长时间把烙铁加热于元器件上,而导致器件损坏。受到使用时间限定,ACS500散热风扇也会出现故障,常见现象是上电后只听到“嗡嗡”声音,但风扇不转,是轴流风扇,风扇线圈和轴承往往都是正常,检查后发现是偏转电容发生故障了,更换后就恢复了正常。

网友D(2014-02-17):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2014-06-28):
看见古董了,有点像中频机

网友F:
参观学习,这变频器比我年龄都大

网友G(2014-07-30):
SAMI STAR 和ACV700现在都可以改成ACS800了,柜体母排都可以保留,ABB有专门的改造套件卖的,模块化的

网友H:
SAMI系列变频器在客户那里哦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