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不能正常工作,无输出

楼主(2013-12-02):
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PID为什么没有输出?

谢谢诸位老师的指点!

这个程序我仿真过了,其他的都有数值,只是PID的输出210通道没有输出,郁闷了一天了,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
这个不会。。。。。。。。。。。。。。

网友B:
哥啊,啥都看不见啊?!

网友C:
你要让人给你帮忙,你发个这样的图片叫人家怎么看

网友D:
仿真PID?PID不能仿真吧  需要在PLC上测试

网友E:
楼主,你太无敌了,

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判断你用欧姆龙PLC。。。

CP1以上的都可以仿真了,老型号的如CPM2AH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F:
好吧,这种方式。。。。。

网友G:
没有输出,有很多啊,因为你没有偏差输入啊

网友H:
不可能什么都能仿真的

网友I:
第一 图片看不清

第二 在设置都对的情况下,可以将内存清空一下 然后重新下载到PLC当中 一般情况下就

          能正常

网友J:
PID没偏差,怎么会有输出呢。仿真很难看到效果。

网友K:
什么都看不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