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模拟量来控制另一个模拟量

楼主(2013-12-02):
如何用一个控制手柄模拟来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开度大小,如何用S7-300编程,求助一个程序实例,谢谢!

网友A:
控制手柄实际输出÷手柄最大输出×32000====保存到====电磁阀控制信号输出地址

Over!

网友B:
电磁阀-很少见是可调节的,电磁阀是开关阀,通电打开,失电闭合。

网友C:
电磁阀就是一个开关啊,你说的应该是比例阀吧。

网友C:
手柄的输入,接入PLC模拟量输入。读取他的数据,最简单的是直接放在输出位置,输出位置接比例阀

直接用一个move即可,AIW0-AQW0

网友D:
   电磁阀就是一个开关啊,你说的应该是比例阀吧。

如是楼主和我一样不会写程序,或是很少自己写程序,就直接使用 S7 软件库中的标准块 FC105 和    FC106  块直接调用,如再不会,在打开 块时直接按下 F1 会有详细帮助

网友E:
可以说的再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