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触摸屏启动属性添加密码?

楼主(2013-12-02):
有些客户需要给启动属性添加密码,防止回复出厂设置,保证程序安全。其设置如下:

在触摸屏出现开机画面后,点击进度条,出现启动属性对话框,点击系统维护--密码设置,就可以给启动属性添加密码了。

网友A:
这个没有做过

           可以咨询厂家;比较直接的;

网友B:
此方法可行啊。。。可以试试

楼主:
按此方法添加密码后,可防止他人点击恢复出厂设置的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