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置高速计数器输入分配表

楼主(2013-12-02):
常规:增计数输入   [D]:减计数输入    [A]: A相计数输入 : B相计数输入 [R]: 复位输入

网友A:
兼容但不相同,有些指令用法也不一样。有创新。

网友B:
支持高速计数哦~~~还挺准的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兼容三菱FX系列的,但是一些指令的用法和模拟量的用法都是不一样的,使用更加方便简单,模拟量直接读取寄存器就可以了~~~和三菱的不能混为一谈啊~~~